华硕S550C 板号K56CM REV2.0掉电

楼主(2019-08-18):
按开关10几次或者几十次才开机,开机后运行几天都没问题,就是不能关机。按键开关板没有问题。求助哪里问题
华硕
掉电

网友:
休眼开关呢,按键板排线啊什么的。

网友:
不开机问题明显 不开机的时候根据时序查下

网友:
待机条件满足,按时序一步一步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