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9的问题,请各位给指导一下

楼主(2019-08-18):
联想昭阳K29的问题,请各位给指导一下,

电池充满,关机放那几天不用电池也会耗电,一天耗百分之十几,电池是新换了,换了两块了,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

诸位大神有遇到这这人情况的吗?

有人指导说,电池和本分开看还公掉电吗,现在正在试!

网友A:
是不是漏电啊,电源看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漏电啊,电源看待机

这个咋测啊

网友B:
感觉像是哪个电容电阻的漏电

网友C:
拔下电池 用电流表看下待机电流 看看是不是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下电池 用电流表看下待机电流 看看是不是偏高

好的老大,我试一下

网友:
待机电流 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哪个电容电阻的漏电

电容漏电咋测

网友:
电池和本分开就不会掉电,这问题该怎么查呢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了

网友:
电流高了,是某个电容坏了吗?这个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