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为表扬自己的眼睛特发一贴DAOR62MB6E1速修

楼主(2019-08-18):
接机HP,主板号DAOR62MB6E1,

开机到1.0或0.8不等的电流掉电,可以再次触发,立马拆机,仔细观察,发现了问题,一个电容腐蚀了,

换掉,搞定, 特发一贴表扬自己眼睛的观察力!

网友:
不错,有时间确实是需要细心的

网友A:
这个不是通病来的吗?修了好多啦

网友B:
双眼5.1不如楼主火眼睛睛

网友:
楼主,你这是看一眼,就直接秒杀啊!

网友:
通病好像是这电容短路

网友:
这是通病,修好多了都

网友:
确实是需要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通病来的吗?修了好多啦

我真不知道这个是通病哦,感谢大神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眼5.1不如楼主火眼睛睛

说实话,如果不是眼睛看到了这个点,如果按照步骤来修可能修不好哦Q!

网友:
修过是短路,有印象,原来是通病,之前修了好久,各种换芯片测条件,

网友:
换之前的图呢 我也想知道我的眼神如何

网友:
通病了   拆个键盘就行     这个电容不能直接扣掉    要装一个回去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着,修过几台都是这个电容漏电,要补一个上去,不能拆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信号的,为什么一个电容能导致掉电呢

网友:
维修吃的是青春,老了看不清了

网友:
有时间确实是需要细心的

网友:
眼睛堪比仪表

网友:
遇见过.这个确实是通病 直接扣掉是不好用的需要你再补一个。不过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值得表扬。。。。。。。。。。。。。。

网友:
这机器的有线网卡是不是千兆的

网友:
运气不错,学习了哈

网友:
观察很重要啊

网友:
这个板子搞过下面的俩管还有6脚 不出+VCC_GFX

网友:
围观大神,厉害了 6666

网友:
电容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看来以后修之前要用放大镜扫一遍了

网友:
楼主牛逼,这么小的电容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确实是需要细心的 。。。

网友:
这双犀利的眼睛值得表扬

网友:
可以学习了 有人说这是通病 希望下次遇到也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