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mu2272开机不加电!通病!

楼主(2019-08-18):
现象:是拔掉屏线可开机,插上屏线,不触发!误以为屏显电路短路的问题!或是维修加热下板子,工作正常!一凉就完了!板子型号是:
NT68169
-LED
原因:板子上的16v 220uf的电容问题。换后,正常,同病的还有rt2270的一体板,也是该电容的问题!遇过很多!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淲波电容不良,导到5V负载能力弱!

网友:
刚才回帖也有一个是电容问题

网友:
实际这样故障不好修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修过好几次了 可以换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
楼主有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