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跟大家分享一个专门烧录25QXX系列的编程器及驱动

楼主(2019-08-18):
仅仅只有几十元钱!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不足的是存储器必须先拆卸下来。还有就是大家打开驱动后,一定先选择文件的大小,首先备份原机的数据,拷贝的时候稍微有些慢,请耐心等待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SpiFlash.exe

网友:
这个才十几块。

网友:
有点上古神器的感觉!

网友:
我不太喜欢那个USB直插的那个,虽然便宜,手抓上去,有时会轻微漏电,别把芯片烧了!:

网友:
C:\Users\sw861\Documents\2345截图

网友:
有点很古老的感觉

网友:
这种小型的编程器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之前使用CH341 慢的很,后来买了个MinPro-I 才7块钱 16MB的自动编程3分钟,座子我用主板上可换BIOS芯片的座子焊接来个,小巧方便

网友:
土豪金编程器tb 15块钱包邮,买过一个4M以下还行,8M失败率很高,16M没戏,这类的玩玩足够,维修不行

网友:
便宜的还是 809f

网友:
还是直接上809H 吧,虽然贵些,但是多了很多可以刷的芯片,钱很快就挣回来了得

网友:
直接上809H 吧,虽然贵些,但是多了很多可以刷的芯片

网友:
用TL866CS的飘过,出了不能刷EC,其他芯片几乎都可以兼容!有时候需要飞线就

网友A:
这种玩具系列的不好玩,买便宜的就RT809F,功能强大点的就RT809H,其他的玩具系列就不要玩了,浪费时间和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具系列的不好玩,买便宜的就RT809F,功能强大点的就RT809H,其他的玩具系列就不要玩了,浪费时间和金 ...

经验之谈

网友:
RT809系列的编程器,感觉技术支持 强大一些

网友:
这种都是简单写一个24还可以如果写25那速度,还不一定写的进去,809F就满足一般的需求了,价格不贵还好用

网友:
我买了才几十块小巧很好用

网友:
个人推荐用RT809F或者RT809H款的编程器,好用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