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微软1724pro4 求助,望各位大神给予帮助,谢谢.

楼主(2019-08-18):
机器之前加电无显示,刷BOIS后亮机慢,触摸屏不能用,原BOIS忘备份了,哪位大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现在没有原BOIS合成,哪位师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好心塞呀。

网友:
有没有专业修微软平板的,出来说说话,这机子还有救吗?、

网友:
屏 触控小板 排除了么  触摸不能用 不一定是bois啊

网友:
应该是有大师可以解决,你换个PRO5的屏试试,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原BOIS合成,哪位师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好心塞呀。

你好需要维修吗

网友:
这个可以修吗/

网友(2019-09-30):
我的也是无显,刷了BIOS卡LOGO。。。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状况,亮机慢,触摸不能正常使用,原机备份BIOS发淘宝上的卖家帮助合成,也没有搞定。最后自己是用纯净ME合成的,亮机正常,但触摸还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