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手头有联想700S的板子

楼主(2019-08-18):
那位兄弟手头有联想700S的板子,换声卡碰到旁边的小零件了,想对比一下是不是有错位的,还有这机子不插电池,只插适配器能开机吗?

网友:
有错位不要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我修好前的声卡没动的板子:

JESSEDD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你看吧,这是料板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热心,刚才对的一下,我碰到的是2脚到12脚这边的小元件,应该没有错位。这个刚来是耳机有声音,扬声没声音,在料板拆了个ALC2335装上,扬声器有声音了,但耳机没了。因为客户没带适配器来,以上都是用电池测试的,一直到电池没电再叫客户送适配器来,同时买的ALC233也到了。装上再插充电,指示灯没亮,有电池的时候按开关就闪几下红灯。没装电池只插适配器按开关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