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5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9-08-18):
原机故障不开机 拆开后发现电池接口管子烧糊了  .找来料板换后正常开机.不过出现电源已连接未充电现象.电池换过效果一样.充电器用的原装的 具体检测电池脚电压如图 大家 看看  5脚+3VALW电压跳变2.5-2.58感觉应该没问题   具体 大家 看看出下主意..谢谢  充电芯片换过   自己感觉可能IO出问题  不想大动  大家给参考下谢谢

网友A:
保护隔离确定正常?

网友:
8,9有波形没?有就是ec没有坏,io有问题的话进系统是读取不到电池图标的

网友B:
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就是EC有一个信号没有出,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确定正常?

保护隔离有问题的话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就是EC有一个信号没有出,换个EC试试吧

他这个 有图标 插上充电器也会有充电器图标  提示已接通未充电

网友:
这情况换EC不一定有用,3V怎么个跳变。。往烧的地方再瞅瞅!

网友:
电池口18V正常吗

网友:
查1.2脚和11.12脚的检流电阻。容易坏的还是保护隔离管子容易坏。量量管子阻抗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看一下适配器放电管有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