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本人发明得到超实用的修复逻辑板的方法!

楼主(2019-08-18):
昨天接修一台32液晶电视,灰屏,有声音,逻辑板12电压为0,测得主保险断路。逻辑板上没有明显的损坏痕迹,用万用表测了一遍,也没有发现异常。更换保险再次熔断,至此维修陷入困境。手边正好有一块12伏10安的电池心想何不试一下呢?于是先把负极连接好,正极对着保险碰了一下,在逻辑板的右侧一个黑烟升起,马上检查一个小电容烧毁。也没弄清楚是干什么的,应该无关紧要,于是去掉后,重新连上电池,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恢复电路,试机,开机画面出现。一切正常。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烧鸡大法!!!!

网友:
不受控的烧机,,,,,,

网友:
有的时候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不可取。。我也试过,,dc转换芯片捎带也给毁了

网友:
烧鸡大法有时候要慎用不然烧的很严重

网友:
维修可调电源备个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楼主的运气太好了,给你点个赞

网友:
可以可以,我也试过一次,

网友:
32的不值钱,可以适当放开手脚干

网友:
最好备个可调电源,由低到高逐步调大,同时观察和触摸,避免一上电把电压和电流调高造成连带损坏。

网友:
牛逼  你都不怕主控坏吗?

网友:
呵呵 烧鸡大法

网友:
运气好 可以 烧出来

网友(2019-09-17):
这个只能说运气爆棚了

网友:
看不懂,不过你字多,我认为肯定技术高,先支持下

网友:
厉害了,烧鸡要慎重。

网友:
不错哦,有时候可以这样做,有些电路不能。

网友(2019-10-24):
烧鸡建议低电压

网友:
楼主的运气太好了,给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