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9XTD EVD 奇怪的问题,只烧USB键盘

楼主(2019-08-18):
前几天修一张板华硕M4A79XTD EVD  起初是随机性不显示,多试几次后主板就不跑码了,测量各电压发现北桥供电的MOS管电压0.6V明显偏低,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是APW7120,测量7脚电压2V,经查找电路图发现电压不对,应该在1.2V左右,找了个rt9214换上正常了,开机跑马。

重点是插USB键盘进系统测试几个小时都正常,在系统里键盘一切正常,但就是没进系统前的主板POST期间,键盘不能使用,按DEL之类的大概率不能用,小概率能用。
这板的PS2键盘口不可以用,我把PS2旁边的排容拆了后,第一次插PS2键盘正常,进系统后几分钟就不能用了,本来这应该是IO的问题,但没料,也不想换,用USB键盘就行了,反正只要进系统就正常了,进系统前不能用对于客户来说问题不大。
就是这次测试期间,我插着PS2键盘的同时,我插了个USB键盘操作,但没想到的是重启几次电脑之后,USB键盘不能用了,我开始还以为是偶发事件,后来又换了一个新键盘,没几下又烧了,第一次遇到主板烧USB键盘,USB鼠标就没拔过一直正常,U盘也正常,只烧键盘,我了个去。这是什么鬼,于是测USB电压5V正常的呀,阻值也正常,ps2口也正常。多测几次电压也没波动,我以前同时插过很多次都没问题的。

其他芯片检查过都是好的,键盘也都是好的。BIOS也刷过了,电压正常,没有短路。测试时用USB电压电流测试器转接的,烧坏键盘期间电压没变化。

单独插PS2或USB POST期间都是小概率 可用
同时插POST也是小概率可用
进系统后PS2偶尔可用,USB一定能用
同时插的情况下,USB键盘大概率烧毁,PS2键盘正常
只插USB键盘暂时不会烧,只是POST期间不能用。

最后因为没有示波器,无法测量键盘数据线波形,但可以猜测应该是io键盘控制器的问题。为了这个小问题,损坏了几个键盘,早就超过IO的价格了,只是这到底是什么机制还没搞懂,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不要说换IO,南桥,换了大概率肯定能好。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我以前遇到过帮客户升级电脑,电源没有换,使用都是一切正常,能开机,不蓝屏死机。但键盘和鼠标用段时间就没法使用,无法识别。换个新插上去又能用,过段时间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