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2 开机反复重启不跑码点不亮

楼主(2019-08-18):
今日接一块主板技嘉GA-H81M-D2,故障现象为技嘉H81M-D2 开机反复重启不跑码点不亮,检查内存供电1.5V正常,桥供电0.79V,正常桥供电应该为1.5V,桥供电为Q26,顺线检查贴片电容漏电造成,更换后Q26恢复正常输出1.5V,主板正常点亮。下图有标注故障位置红圈内的两个电容漏电都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
这不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技术吧,这个有点位图 看下应该好修的

网友:
分压电阻的问题都换成电容坏啦

网友:
电容坏的少

网友:
电阻坏的多  分压电阻

网友(2019-10-16):
这个是2.5V 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