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分层后无触摸

楼主(2019-08-18):
接了一台x,被自己砸坏,检测了主板为不充电导致不开机,修好了不充电但没触摸了,触摸座对地值正常,换了触摸供电ic和屏都无效,没思路了,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用测试架也没触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测试架也没触摸吗

没有买测试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买测试架。。。。

我这里有一个多出来的测试架,你需要的话卖给你

网友:
用测试架试,没测试架贴合有时候没贴好就是无触摸无基带

网友:
X没触摸,是通病,没贴合好,卡槽那一侧

网友:
很明显是没有贴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一个多出来的测试架,你需要的话卖给你

多少钱你的测试架。       想入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