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步步高平板学习机

楼主(2019-08-18):
一客户捡了一台步步高学习机,进不了系统,开机后提示 刷机 这样刷机后还是一样,有没有大佬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如何?

网友B:
这个学习机设置了家长管理软件,也就是说在手机上面下载了APP来管理学习机的工作时间段,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此软件,然后用注册时的手机号登录并管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学习机设置了家长管理软件,也就是说在手机上面下载了APP来管理学习机的工作时间段,可以在手机上面下 ...

关键是客户捡的,随便登录一个账号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如何?

一样,简单的操作办法都想了

网友:
支持迅维,图纸使用很方便

网友:
和安卓手机恢复出厂一样的吧,音量键电源键组合多按几次,不可能进不去的吧,或者把电池插拔一次再试

网友C:
有没有线刷包,线刷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线刷包,线刷应该可以的。

没有,官方都下载不到,外面网站也没找到有

网友:
自己找人开个发票,然后拿到售后解锁即可

网友:
去售后弄吧,应该是不要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官方都下载不到,外面网站也没找到有

去x宝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只能售后才有了。

网友E:
这个相当于苹果的ID锁了,应该是只能找售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x宝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只能售后才有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相当于苹果的ID锁了,应该是只能找售后了。

我感觉也是,售后都不给弄,要原来手机号码才给弄

网友F:
根据主控  板号  型号找一个通用的固件包刷,或者降低版本,他这个家长管理的时候有一个二维码编号,你刷相同的固件,那是刷不掉那个二维码编号的,只能刷成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线刷包,线刷应该可以的。

找不到线刷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主控  板号  型号找一个通用的固件包刷,或者降低版本,他这个家长管理的时候有一个二维码编号,你刷相同的固件,那是刷不掉那个二维码编号的,只能刷成其他的。

官方没有线刷包,网上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