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6S刷机不报错

楼主(2019-08-18):
DFU模式   电流定在75MA  然后一直  正在等待iPhone   爱思到11%  错误,已经排除数据线电脑问题   什么情况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可以测下码片到CPU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下码片到CPU的阻值。

怎么测,详细点描述给小白学习下,谢谢。

网友B:
拆硬盘, 再刷机, 用itunes 刷一下。 看一下 报错 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硬盘, 再刷机, 用itunes 刷一下。 看一下 报错 代码!

装不装硬盘都一样  itunes 刷 一直卡在   等待iphone

网友:
同问,卡在正在等待iphone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u2试一下………………

网友:
量一下硬盘到CPU的总线,我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装硬盘刷机看下屏幕进度条

网友:
查一下上盖看看。。。。

网友:
电池没电,上盖,CPU缺电压,

网友:
硬盘  I2C  CPU都会引起这个情况  根据机器损坏情况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