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10开机掉电 有待机3.3V 和5V 求图纸

楼主(2019-08-18):
  最新从朋友手到接到电脑 前面开机几次 有时能开机有显示 显示widn系统就马上掉电,然后带回来拆开机检测  测试待机有 3.3v和5V 更换了内存边上的5616b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以为是它坏了,但是换了之后故障依然存在,本人在方面不是很懂 会靠自学,希望广大老师父指导一下
更换过红圈这个

网友:
检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同意思楼上检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散热,温控,供电都有可能,要细心去测试

网友:
还没有到显示啊,通电后,风扇转了几下 就掉电了,也有点像是保护了,然后再开机是开不了的,要等一会,谁有图纸啊,初学者 功底差

网友:
你的电流到多少掉电

网友:
先合成个BIOS刷刷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