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660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9-08-19):
客户电脑里的显卡烧了 导致不开机 我直接将显卡取下 能开机 让客户先用主板上的集成显卡(i3 4170 b85主板 8g内存 不知道这个集显能打撸啊撸吗 客户就只玩撸)
闲暇时间拿出这张显卡修一下 发现gpu供电烧了 烧了一相 这好说 看pcb四项供电 好不容易把烧毁的下管拆除 焊的真牢固 查了一下供电ic  ncp5395 查图纸 明明是三相供给的 怎么多出一项 多出的一项正好是烧毁的那项。先试试屏蔽这一项 直接把上管的G级接地 插电试机 ok

有个问题 我们平时修pwm供电 上下管其中一个烧毁或击穿 另一个测量好的 要不要全换(本着能懒就懒得原则)

网友A:
一个个拆吧,拆到不短为止,6pin供电就那几个位置G级接地是什么操作?

网友:
1、上管坏的,下管也一起换

2、我查ncp5395手册,支持4相输出的(有些驱动芯片是+1相那种,可以单独驱动,例如给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拆吧,拆到不短为止,6pin供电就那几个位置G级接地是什么操作?

就是G极来控制DS是否导通,根据P管或N管的不同,条件也不同。就是看电压高于D,还是低于D导通

多相输出,如果都是汇集 到一起的话,只要另外几路能满足负载需要就没事(前提是没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