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cpu问题 伙计们来看下两台手机一样的故障

楼主(2019-08-19):
两台苹果6 有个进水短路 有个不开机 都是电源问题 换了电源 都*脏话* 把CPU吹爆了  然后重装CPU 都是0-70-90-0就这样反复 一开始以为上盖问题 换了上盖还是这样 不装上盖的话是 0-70-0 CPU又重装了  还不行 两个一模一样的问题  还不联机 还请伙计们指点一下  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修手机手工不过关真不行,我跟你差不多,一,来的机子不亮还感动下,亮的心里沒底的话不感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