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2054F按多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9-08-19):
按键电压3.3v 正常  按键没有问题 。要反复按上6到7次才能开机,,开机后显示正常。。程序重新写过 。。还会是什么原因 ,,请指导下 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有这故障,我遇到过,找X宝解决了,楼主可以看看哦

网友A:
算了 直接买板换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 直接买板换得了

我换了驱动版故障依旧  电源板修了修也不行  最后用可调电源连接驱动版 发现每次都可以开机  故障应该还是在电源板

网友:
供电不行

网友:
我晕 还真是 ,,发回来的驱动板 换上还是一样 ,,,但是电源测试5v 是正常的

网友B:
这个机器的电源板非常差劲,示波器量一下5V电压,很快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我修到过   换板子了

网友(2020-07-11):
按键都换掉再说

网友:
联想4路1盘网络视频录像机 LA-N1004-11

网友:
输出电源不稳定吧

网友:
你写过程序吗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电源板非常差劲,示波器量一下5V电压,很快就能发现问题。

可以说的明白点吗?是电容滤波不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