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荣耀8不充电。

楼主(2019-08-19):
8 22:25
荣耀8,不装电池插数据线,测量电池座充电电压从4.3v往下掉,又上来。 反复这样。 我换了充电ic,充电电感也不行。 这个应该可以修才好?

网友A:
扣上电池,看充电电流,同时那万用表监控电池座电压,是否慢慢上升。我一般这么做,有电流有可能是主板消耗,电压慢慢上升说明充电了

网友:
怎么造成的

网友:
听顾客说自然损坏造成的

网友B:
装电池试机,测量电池测试点是否高于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上电池,看充电电流,同时那万用表监控电池座电压,是否慢慢上升。我一般这么做,有电流有可能是主板消耗 ...

问题是上升后电流又掉到o。冲不进去

网友:
新制造里有充电检修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电池试机,测量电池测试点是否高于电池电压

如果测试点电压高过电池电压怎么修

网友:
有充电标志证明充电电路基本没问题 注意升压线圈 电容 二极管

网友:
那说明主板输出的充电电压是有的且正常,还不充电就是电池问题了呀,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