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vtt供电不正常导致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9-08-19):
华硕K42JR vtt供电不正常导致上电掉电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X42J,板号K42JR REV4.1

  客户描述放很久,然后就开不起来了,开机有反应,指示灯一直闪。

  接电源表测试,上电0.2然后掉电重启,一直重复,偶尔能亮次机。拆机裸板测试也一样,报价留机。

  像这种偶尔能开机的应该是某个供电不稳定或者信号不稳定,通电测全板供电、1.5V 3V 5V 0.75VS 1.5VS 1.8VS 3VS 5VS 都正常。测到VTT_CPU的时候发现只有0.04V,看来问题出在这里。VTT_CPU采用RT8202A控制一个上管和两个下管的PWM方式产生的。

  怕芯片不良,先换个芯片排除,换完还是一样的,老老实实查芯片工作条件。VDD 5V正常,EN  3.3V正常,测到TON的时候发现问题,只有0.1V不正常。

  TON是19V经过一颗510K欧的电阻上拉得来的。

  实测电阻两边都是0.1V,不正常。直接19V飞线到电阻,通电电流跑的很欢快,接屏亮机。

  总结:19V过孔不良导致VTT_CPU不稳定,时开时不开。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到电脑端下载,注册后,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楼主,上面是总线供电的问题吧?1.05v?

网友:
维修还是需要认真的

网友(2022-03-01):
楼主帮我修好了,我也一台一样,这条线ton信号有跑到是触摸右键上边,在那个位置线腐蚀断了,其实就是从触摸板进水腐蚀19v,不是过孔坏。这个贴子还上了鑫智造。也算是进水通病。

网友:
我级别低,这个帖子应该加精或者用道具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