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戴尔,m5010开机报警7声

楼主(2019-08-19):
型号:戴尔,m5010
故障:开机报警7
同行送来一台戴尔m5010说开不开机
老板让我先给他看下,我点下开机报警7声
在迅维上搜了下类似情况的帖子都说加焊下北桥和显卡
拆出主板贴上锡纸 放在bga上加焊北桥先试试看吧
加焊完成测试下 亮机
维修结束应该是通病:kaixin:

网友A:
本人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的话请各位*见谅:kaixin:

网友B:
你这明明是戴尔的机子,如何看成是惠普的呢。

JESSEDD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明是戴尔的机子,如何看成是惠普的呢。

抱歉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的话请各位*见谅:kaixin:

鼓励发帖

希望发更多的原创维修贴

网友:
鼓励发帖

网友:
额    通病了啊

网友:
通病,七桥八卡!

网友:
通病,不知道搞好后多久会复发

网友:
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7声报警是CPU没过,基本不用考虑显卡问题,这主板我基本都是干北桥,除非花屏,我才干显卡

网友:
dellM5010的机器就这样,感谢CCTV 感谢dell 感谢HP 感谢制造芯片的大佬们,我才有钱挣

网友:
通病了啊,北桥的多

网友:
这机子的桥和显卡都容易出毛病,加焊了管不了几个月,重新植株还是管不了几个月,甚至换个新的上去有时候运气差了也管不了几个月

网友:
那是M5010是N5010.一个是AMD一个不是。修好了散热记得要处理好。不然一样返修。

网友:
加油,多发些原创,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加焊一下只是暂时好

网友:
路过走过学一招半式走江湖,厉害厉害,这种能用3个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