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请问这个二极管要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9-08-19):
百度不到这贴片
百度

网友:
这个是电容吧,大哥?你用二极管档测量过?单向导通还是短路,还是怎么的?一般显卡、CPU上需要大量使用这种元件,你确定是二极管吗?

网友:
这是二极管吗,基础没有学好

网友:
电容啊电容啊电容啊电容啊电容啊电容啊电容啊电容啊电容啊电容啊

网友:
有极性的电容了解一下

网友:
非二极管 电容
找个料版一样的代换

网友:
220是电容的,什么眼神,而且这个坏的很少,又不是nec大电容

网友:
额 没看懂什么意思啊

网友:
钽电容,你非说它是二极管

网友:
怎么会这样,基础没学好吧,

网友:
对对对,钽电容

网友:
估计是修手机的新手

网友:
楼主这是电容吧怎么看也不是二极管

网友:
这是电容,料板上多得很,拆一个就可以了。你基础咋学的哦

网友:
电容和二极管都分不清,建议先去学基础元器件

网友:
这是电容啊,这种电容很少坏的。现在是什么情况想换这个电容?

网友:
这是钽电容

网友:
你要知道在电路中的工作条件,电压,电流,频率,SS510 SK510 RU4都能代换

网友A:
这是钽电容 兄弟
你是b站维修斯?
详情

网友:
呵呵,220钽电容呀!你这基础学的真该去重学习啊

网友:
没有220,330,470有都是

网友:
这个不是二极管吧,电容吧

网友:
这个是钽电容啊

网友:
我操,连这个都不认识。…

网友:
直接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你们都是来忽悠楼主的,还是我来说实话吧,这个是电感,可以用用一根牙签代替,你试试。

网友:
是个电容,找个外观一样上面数字一样大或者大一点的都可以替换,一样笔记本cpu附近比较多

网友:
这是一个大电阻 可以用根线直连

网友:
这是一个大电阻 可以用根线直连
mcl7782979
你太幽默。
详情
卖电脑的小快乐
你这样告诉他你不怕他提刀找你?电容你上电阻肯定搞死给他
详情

网友:
不不不,这是保险可以直接连起来

,干之前灭火器准备好

(开玩笑的,这是220的电容)

网友:
找个330的就行

网友:
这是 220贴片电容好吧。 哪里是电阻。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什么时候变成二极管了,你造的

网友:
电容和二极管都分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大电阻 可以用根线直连

网友:
这是电容啊兄弟!!!!!

网友:
兄弟你要火啊,要火啊

网友:
钽电容来的,不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钽电容   兄弟

你是b站维修斯?

网友C:
坏板上面不是有很多嘛,220的电容

网友:
什么眼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大电阻 可以用根线直连

你这样告诉他你不怕他提刀找你?电容你上电阻肯定搞死给他

网友:
随便一个二极管都可以啊,不行就两个

网友:
这是220电容。笔记本主板上很多。330可以代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来搞笑的吧,不然怎么会拿电容让人家说用什么二极管代替

网友:
这是电容,不是二极管.......

网友:
是电容 啊                   ,你非说他是二极管也行,找个一样的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告诉他你不怕他提刀找你?电容你上电阻肯定搞死给他

你太搞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大电阻 可以用根线直连

你太幽默。

网友:
回你回错了。对不起

网友:
我第一眼看上去就是贴片二极管,但是看到上面的220我就懵了,而且学电子1年多的我真的没见过这种电容!

网友:
料板拆得就行,常见

网友:
这个怎么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板上面不是有很多嘛,220的电容

330 470多一点。主要看板子的设计

网友:
大哥,这是二极管电容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