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原件发热严重,一般怎么检修?

楼主(2019-08-19):
图片标注的区域,发热都很严重,基本手碰不得。包括:内存供电mos、电容、电感都非常烫。还有内存供电的前一级的那个12V的mos管和电容也非常热,貌似比内存供电的还热

原先故障是不过内存,测内存供电1.5-1.7V跳变,不稳定。驱动是apw8720B,后来用APW7120代换了,电压1.5V稳定了,可以开机,装了系统都没问题。在不经意的时候手碰到内存供电那边,差点烫了个泡。。。虽然用了段时间,没出什么问题,但是这么烫肯定用不长,所以想检修一下什么问题导致的.

目前换过apw8720B和那个12V的mos管和电容,没有变化.想请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热严重?是不是要换一下内存供电的mos和电容?

网友:
测量电感后的波形是否稳定,必要时上下管和电感都一起换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只能笨办法,换换看了.
看到一篇文章,觉得可以借鉴,先小后大的来吧,先换换贴片电容试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8323-1-1.html

网友:
最好原件换  上下MOS一起换掉   没遇见过这种?

网友A:
芯片代换外围电路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代换外围电路是否一致

我是看论坛里别人有帖子说过,什么完美代换,什么都不用换

网友:
换了自举电容以后好了没?

网友:
昨天后来有事就没搞,今天空了弄一下看看,等下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有没有阻值变小了,没有的话就先换掉上下管看行不行,不行再换掉那个大电感,就应该会好的。

网友:
测了下驱动周边的电容和电阻,基本都正常。
想着会不会驱动不稳定?又换了个驱动芯片,结果上管击穿了。

索性换了驱动和上下管,跑码55,换内存,还是55,换了cpu,正常跑码,温度也正常了,一点点温热。

应该是内存上管不良,引起的。结果损坏了一根内存和一个cpu

幸亏都是测试用的,U是g530,内存是1g的。。。不然亏大了。

现在在烤鸡,目前烤了30分钟,暂时没问题,应该差不多可以结贴了,谢谢各位大佬的指点和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B:
CPU  坏了???可能是你维修进程中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坏了???可能是你维修进程中烧的

cpu在好板子上插好内存也是跑55,估计是内存控制模块坏了

网友:
还有,问一下,像这样故障下损坏的内存条还能维修吗?测了几个电容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