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9-08-19):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笔记本说客人放太久没用开不了机了。。话不多说。拆机,裸板子测试,,对地打值所有电杆不短路。那就测试电压。只有独立显卡供电PL804没出来电压。还有CPU供电。。其他电压多出来了。。电流跑0.17,,那就查PL804的供电芯片PU801。量所有电压发现16脚VDD只有1.5v  于是追查这电压他是由U38转换而来。。U38  5-8脚是5V   ,1-3脚只有1.5V   4脚没电压,,这个4脚是有电压的。。量4脚发线+VSB没电压,,一路追查他是+VSBP转的,,而VSBP是由PQ205控制。。pq205的3脚有19V   。。开机2脚也有19V 后面没拉到。。。查2脚链接PQ204  。量PQ204   的2脚只有0.68   发现这个电压是由SPOK 和PCH_PWR_EN 来。  SPOK那个电阻没装,,那就查PCH_PWR_EN 。。查到这个进桥了。。还由是他由一个电阻R559出来。。。心想桥应该不会拉低把。。是下找电阻。。那联想的南桥底下的电阻没标示的。找的头发麻。。于是找了那3.3V的链接电容。。找一个100K的电电阻链接到PQ204的第2脚上还是0.68V   哎,,火了。。直接连过去,,开机可以了。。。。后来想想还是不妥。。又找了个1K 的装上去PQ204有3.3V  了。。U38第4脚也有15V 了。。正常显示。。。哈哈。,,写的不好,,希望各位多加指教。。。

网友:
这种问题也就查图纸能查出来, 细心就能修好

网友A:
最后没看明白,为什么R599用图纸上标注的100K电阻PQ204只有0.68V不行? 换成1K的电阻可以了去PQ204有3.3V  ??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后面看不明白什么意思,楼主重新组织一下!

网友:
看的有点乱,最好整理一下发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没看明白,为什么R599用图纸上标注的100K电阻PQ204只有0.68V不行? 换成1K的电阻可以了去PQ204有3.3V   ...

就是图纸上找不出来R599,,R599一端是3.3V  一端是PCH_PWR_EN。。。但是这个电压低,只有0.68V   ,查了这个信号的出去。。去了桥。。其他多去了其他电压的控制脚。。没办法。就拉电压过去。。找到跟3.3V的连接电容。。刚开始是接100K 的还是0.68v  《这里我是忽略了原来那R599》》。直接拉线过去。就有3.3v  了。。安全起见。。加了一个1K 的做保险

网友:
有图有文字 但描述有点混乱

网友:
时序思路清楚呀,

网友:
VSB没有电压我都是直接飞线就完了 搞东搞西的累不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图纸上找不出来R599,,R599一端是3.3V  一端是PCH_PWR_EN。。。但是这个电压低,只有0.68V   ,查了 ...

感觉看明白了,因为联想主板上没有丝印找不到R599,,你就找了一个3.3V电容然后连接一个100K电阻到PQ204的第2脚,但是此时2脚依然是0.68V,所以去掉100K电阻直连可以亮机,后考虑安全将100K电阻换成1K电阻也可以亮机,结束。是吧。整个过程在板子上没有找到R599电阻。个人感觉可能是R599阻值变大上拉拉不起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看图修机 厉害

网友:
不就是二级转换电压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