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OGA720-12IKB 电阻阻值或图纸

楼主(2019-08-19):
红圈中两个电阻

网友:
发重复一个,这个删了  谢谢

网友A:
删除了那个了 把图补充上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了那个了 把图补充上传下

那个是有图的,你应该删这个,。。。

网友B(2019-09-20):
0电阻下面的是30K,PQ2旁边的是19K

网友:
引用 网友B:
0电阻下面的是30K,PQ2旁边的是19K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