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 后摄像供电转换管坏导致打不开维修

楼主(2019-08-19):
故障机型: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进水导致后摄像打不开

客户描述手机摄像头进水发热,直接接电发现直接5A大电流,首先拆除短路现象是WiFi后面的电容短路导致的,拆除短路后测试功能发现后摄像打不开黑屏。

在观察主板没有明显异常的时候先打后摄像座子值正常,能测到的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将目光锁定在了后摄像的2.9V供电ic上面。

将这个4脚芯片取下时发现A1脚焊盘已经掉了,边上和A1脚相连电容的焊盘也是没有了,我们直接将电容下面的焊盘挖出一下将A1 A2脚直接相连,看看能否解决故障。

这个4脚小芯片A1 A2脚直接相连的话是可以帮我们直接排除故障的,在确定是这里的故障的时候可以将ic重新换一个装上。

相连以后后摄像已经可以使用,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