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服务器64G内存只能识别48G,求大神

楼主(2019-08-19):
如下图,64G的服务器内存,只能识别出48G,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用这个软件也是能测pass的

H55
楼主没回答你们,我给楼下问的说下,他这个是 AMT64 V08版本 内存条测试卡,几百块钱! 可以测试 DDR3 DDR4。。。

网友:
单根64G,爽歪歪,联系我看看

网友:
是不是板子BIOS的问题?

网友A:
有些板子设计上有限制的,建议换板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设计上有限制的,建议换板子试试

普通主板都能上64,服务器就更不用说了吧

网友:
我看了一下你的cpu是6950x这个cpu支持多大内存你可以去看一下,常规服务器cpu应该都能支持几百G 的内存,你的这个不算服务器专用cpu

网友:
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内存上的BIOS芯片重刷一下试试。

网友:
你们见过单根128G的条子没,专用服务器上用的,缺口在2代和3代中间位置

网友:
很好奇你上面那个软件是什么

网友:
什么软件测的 支持4代内存吗

网友:
在BIOS里面能认完出来吗?

网友(2019-11-20):
上边有是 AMT128 PCI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