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SI r3.1疑是通病

楼主(2019-08-19):
这个主板不常见,带SI,是本地网吧的主板,很多块。
这个主板的问题就是开机掉电,瞬间就掉,不重启。
除了bios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已经修到很多次,统货
CPU供电EN,实测6V多,正常3.3V。太高导致的掉电
更换上电阻解决

。修到不下10张了,都是隔一段时间又有坏的,不是BIOS就是这EN问题。
网吧主板,都是这个型号。怀疑是通病。

网友:
这个确实是H81 B85系列主板通病了

网友:
你换了哪个电阻?

网友A:
上电阻 DR92 10K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这个板,目前还没碰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来学习的 顶一个@!!

网友:
修到过这问题,开启直接6.7伏了cpu供电出不来

网友:
发热量较大,长时间工作,电阻氧化吧。

网友:
电阻坏了啊,这个难修啊,要有图纸才可以修啊

网友:
分压电阻,上部的电阻

网友:
电阻坏应该就是容易出问题了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前几天一个板子卖垃圾了。。。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阻 DR92 10K

上拉坏应该是没电压才对啊,何来6.7V?电阻变小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下面那个分压电阻变大才会分压不了从而电压变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拉坏应该是没电压才对啊,何来6.7V?电阻变小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下面那个分压电阻变大才会分压不了从而 ...

确实变小了。下电阻测试是正常的,换了10KEN3v就正常。上电阻坏了,不是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变小了。下电阻测试是正常的,换了10KEN3v就正常。上电阻坏了,不是下电阻。

电阻变小不科学啊,是不是在加热的时候下分压电阻变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变小不科学啊,是不是在加热的时候下分压电阻变正常了?

修家电的就会知道了,遇到变小的虽然几率不大,但是确实有。我没做电脑以前就是做家电的。所以我一点不意外

网友:
有图纸好修好多啊。

网友C:
修了30年的家电。10多年的电脑主板.家电电阻变小没遇到过.但主板电阻变小到经常遇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芯片的en分压电阻坏

网友:
风扇附近易积灰 电阻电容易变质 这应该是所有主办得通病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修了30年的家电。10多年的电脑主板.家电电阻变小没遇到过.但主板电阻变小到经常遇到。

电磁炉的检锅线路,遇到不少。

网友D(2019-11-07):
楼主你好 能给我个这个REV3.1的BIOS吗  你说的这个通病我测试了3.3是好的  我严重怀疑BIOS 可惜官网没有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能给我个这个REV3.1的BIOS吗  你说的这个通病我测试了3.3是好的  我严重怀疑BIOS 可惜官网没有 谢 ...

我也是在论坛下的,这个bios有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论坛下的,这个bios有个帖子

谢谢楼主耐心回答 结果搞了半天是客户的CPU坏了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E:
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电压过高,看图纸是两个电阻分压而来,学习了。(不知道VIN多少V,计算器随便算了下,VIN13.3V,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电压过高,看图纸是两个电阻分压而来,学习了。(不知道VIN多少V,计算器随便算了下,V ...

12v

网友:
灰尘和受潮主板腐蚀也出故障。电脑维修越来越不易了,用电脑了少了。

网友:
我也觉得12V,通常都是12V,5V,3.3V,那么算的13.3V应该是与它相连的元件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的检锅线路,遇到不少。

对忘了电磁炉了。是的电磁炉的检测大电阻修过变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忘了电磁炉了。是的电磁炉的检测大电阻修过变小的,

现在让我修家电的话,又要熟悉一段时间,比如同步电压我都忘了压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