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械革命是不是I7 CPU坏了

楼主(2019-08-19):
型号MR X6TI ,CPU型号 I7-6700H,就是爱死机。装系统也死机,我排查过,初步断定CPU损坏或者虚汗。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原机的系统滚动条死机,于是开始装WIN10
正版WIN10引导盘滚动条死机
拆除M.2硬盘,正版WIN10引导盘滚动条死机
再拆除机械硬盘,正版WIN10引导盘滚动条死机
换UEFI引导盘进入PE系统死机
无任何硬盘进PE死机
无任何硬盘,更换4代内存后,2个引导U盘都死机
正版WIN10可能在第一屏欢迎界面死机,有2次是蓝屏了,可能会在点开始安装按钮后死机
用UEFI PE引导盘,会在滚动条后死机,还没进入桌面。也可能在进入桌面后自动加载工具时死机。
CPU散热器被灰尘严重阻塞,清灰后无效。出风温度不高,即便是开风扇高速模式也仍然死机。
每次死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CPU的运算负担增加时。比如进入WIN10安装向导后,或者进入PE后。但100%亮机,进入BIOS和从U盘引导从未死机。
客户反映3年多没清灰,玩游戏时会变得很卡,然后手动按 风扇高速模式按钮 后会好许多,用户自述经常玩游戏,怀疑问题出在CPU上。

但即便是怀疑有能怎么办呢?

网友:
这款机子CPU坏的  情况一般情况都是少5V供电和CPU供电之后CPU才坏,一般情况很少出现CPU坏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重值根本不行 必须换

网友:
如楼主描述,CPU有一定可能性,高温状态下的电子游离现象增强。

不过还是建议先检查供电,因为CPU负载高的情况下,供电电流也大,供电部分出现问题,也可能导致死机。

拿波波抓一下吧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也就CPU问题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更换下试试

网友:
先看看供电都正常不,或是裸板装下系统试试

网友:
在BIOS里面关闭超线程,开双核试一下

网友:
嫌疑最大的就是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重值根本不行 必须换

这个桥是不是也干了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B:
把独显显卡的供电断开了,试试看情况如何,这款机的CPU和南北桥是分开的吧。南北桥的可能性也高。

网友:
是不是CPU内伤,之前过热烧的有点糊涂了,一阵一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独显显卡的供电断开了,试试看情况如何,这款机的CPU和南北桥是分开的吧。南北桥的可能性也高。

这个招数犀利的狠,我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款游戏本 蓝屏死机 cpu阻值就1

网友:
见个一块昂达870的,cpu供电管击穿,换一个烧一个,后来是
电容短路

网友C:
差不多就是了。我遇到一个I7 7700 ,未来人类的笔记本,进PE,系统都蓝屏。换个CPU好了

网友:
老司机 !双击 666 +  关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就是了。我遇到一个I7 7700 ,未来人类的笔记本,进PE,系统都蓝屏。换个CPU好了

是带插座CPU,还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
换个CPU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带插座CPU,还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我那个是用的台式机的cpu

网友:
6代U的标准bug, 看看bios能不能升级,或者把C-state关掉,刚才就看到朋友说过

网友:
前两天遇到过一台同型号同情况的,还原下bios就能开机了,不过后续还是有死机现象

网友:
CPU损坏概率小,不般是供电电不良。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吧   CPU爱出问题

网友:
                          现在的电脑喜欢坏cpu

网友:
那就代换一个U试一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应该不是滤波电容问题  CPU可能性大  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