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8-19):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板载内存的配置跳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载内存的配置跳线吧

后面的0和1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网友:
这应该是内存配置的跳线,0就是低电平,1就是高电平

网友C:
板载内存的品牌,容量,频率,单双面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内存的品牌,容量,频率,单双面设定

怎么改单双面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0和1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gho文件,直接G的高低电平代号,芯片只认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