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70板号NMA361

楼主(2019-08-19):
40-70板号NMA361
客机说机器不开机,拿来维修接可调电源待机显示250多。
跟客户报完价留机维修。
拆开机器,发现内存边上有一块芯片进水发霉,清理干净后。
公共点及各大电感测对地值,都正常。
接可调电源测量3/5V电路,无电压。3V电感巨烫,判定3V电路有问题。
打开图纸找到3/5V电路,发现分别是由两块芯片分别控制的。于是断开3V电感后级,接可调电源按下开关,发现待机还是高的。于是再把芯片的19V电路给断开,待机归0了。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了芯片还是一样。于是对着图纸查芯片的条件。发现SY8206B芯片还会产生一路线性+3VALW_P
根据SY8206B芯片的工作条件可知,芯片有供电有开启后首先会产生+3VALW_P+3VALW_P线性不正常就不会产生+3VALW
于是决定烧机,查图可知+3VALW电压分别去了桥、EC、开机键、音频等,由于没有点位图直接找开机键在上面飞了一根线来烧机,当电压调到1.5V以后,摸主板发现音频芯片边上的电容巨烫,开始拆一直拆了四个电容才正常。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恢复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欢快的跑起来了完美亮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声卡芯片位置进水腐蚀严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