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30清华同方通病 不触发

楼主(2019-08-19):
U430 清华同方不触发,待机0。01   按开关0.04. 没有3V 5V。 检查3  5V  没有短路,一切正常。 网上说电源是带针的,会引起问题,有的刷bios  没有好。其实,我飞线到电池接口19V , 是可以亮机的。说明主板电池供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图。看了看电源接口好像也没坏。里面插个针,到另外一头是相通的。 估计是电源里面针的电压没有到iO上。根据HP的电路,里面针的电压先到充电芯片再转换到IO上的。 充电芯片是8682L查一下应和8681是一样的。8681芯片的图纸我发在另一个图纸上。IO是和HP R33板号是一样的, IO的检测脚 是86脚。ACIN . 经查不有电压。直接飞线到8681芯片的8脚,好了。

网友:
太利害啦,我也见过一台不触发的,但没有动手

网友:
还是通病好,我非常的喜欢哦,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A:
感觉没怎么看明白。ACIN 检测没3.3V。你飞到EC88角做什么呀??飞在多少V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的哈。。。。。

网友:
通病最喜欢了。。。。。。。。。。。。。。。。。。。。。。。。

网友:
通病,先收藏备用,不过同方的机器不多见

网友:
8681 8脚是ACOK吗?思路正确修起来就快。

网友:
这个倒没遇到过 好像其他机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牛逼 但是还是看不懂

网友:
通病的都要先收藏。

网友:
楼主,是怎么飞的?我都看不明白,能描述详细一点吗?

网友:
先收藏说不定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还是一下就找到问题了,我就不行了

网友:
记得以前碰到个一样的问题后面换板子了

网友:
真的是通病吗?先收藏吧。谢谢发帖交流。

网友:
通病的机子,同样的问题,学习了!呵呵呵

网友(2019-11-17):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怎么看明白。ACIN 检测没3.3V。你飞到EC88角做什么呀??飞在多少V

大概意思是没ACIN适配器检测电压,楼主飞线到了充电芯片的引脚应该没毛病。直接飞到EC引脚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