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H81M Ver 5.00 主板BIOS

楼主(2019-08-19):
想更新下主板BIOS,上官网没找到可供下载的,而手上有块该型号主板,便DOS下使用 fpt 工具备份了下来。

H81M Ver 5.00.rar

网友A:
可以点亮 但是亮机慢30-4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点亮 但是亮机慢30-40秒

我所备份BIOS的主板开机没像你说的这么慢,可能是BIOS中的ME有差异导致的,最好是将你原主板BIOS中的ME移植到新BIOS。

网友(2020-05-03):
二线主板的二流网站真T娘恶心。算了,看情况自己改改ME吧。

网友:
正好需要!!!!!!!!!!!!!

网友(2021-11-08):
用用看一下,谢谢LZ了

网友:
开机得等待10秒左右,然后才读没备各项信息,进入bios,显示版本号4点几,并不是5.0,其它没发现异常。

网友(2022-10-22):
下载完是损坏的,还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