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2 独显13269-1 不触发

楼主(2019-08-19):
DELL  14-3442 独显13269-1   此机有待机电压,电流 为0.06不动,刷过BIOS,后还是一样,查LID,正常为3.3V,查这个图LIDSW 却在板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只在EC上面查是正常

后根据时序,应该有一个RSMRST#_KBC EC那边正常,后查到Q1701
这个管子去了, 网上说这个管子容易出问题,发现3脚只有0.8V左右,  2脚有3.3V,5脚为0V,于是拆掉了这个管子后,能上电了,这时候 5脚为3.3V 3脚为1.0V 但不显示,由于刷过了BIOS,把原机的BIOS刷回去就正常亮机, 这个管子有什么 用,拆掉要不要补回去,这管子不好找,有什么影响的吗? 还有这板很怪,不接开关,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划都没有反应的,只能接开关小板才有反应的,最后付上此板的BIOS DELL 14-3442 独显13269-1

网友:
通病了  直接拆掉的

网友:
谢谢资料,以后有用

网友:
我来拿BIOS资料

网友:
师傅查故障芯片思路清楚 观摩学习了

网友:
谢资料,以后有用

网友:
以后就换这个管子

网友:
好经验 下次遇到就是干

网友:
RSMRST信号控制电路,可以不装,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刚好修过这样的问题,拆掉也上电了。

网友(2019-11-13):
我的拆掉也是不触发。。。卧槽。。

网友:
技术可以啊路过学习哈?高手还是多

网友(2020-04-29):
开机信号!

网友(2021-03-01):
我也 遇到了。。。拆了上电了, 主板冷了  又不行。。装回原来Q1701正常触发了, 冷了又不行了。。 风枪加热管子附近就触发了,,,怀疑CPU

网友(2022-03-15):
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