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

楼主(2019-08-19):
pl403与公共点断线,用细铜线飞过去,请问会不会把铜线烧断

网友:
细铜线耐烧不

网友A:
一般用相对粗点的铜线不会烧的(取决于选材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相对粗点的铜线不会烧的(取决于选材 )

0.1mm漆包线  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mm漆包线  行不

装粗点不行吗?没有空间放?装这么细的你不怕冒烟?

网友:
0.1的肯定不行啊,信号线还可以,动脑子

网友:
选粗一些的好铜线应该没事

网友:
只要不是短路基本烧不坏

网友:
电脑供电线用粗点的,信号线用细。
手机供电或信号都用细。

网友:
算算电流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