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OGO 13 开关无效 看了下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9-08-19):
今天修了一个yoga13 来的时候大短路,拆完直接扣个电容就好了。插可调自动上电亮了,然后进系统关机。装机,结果意外出现了,装完机插可调 发现不触发,本以为是线没插好。结果反复检测下发现,自动加电的时候 开关有3V 电压,但强制按开关也关不掉机,开关是好的,可以拉低3V。进系统关机后开关电压也直接掉为0V。EC BIOS 南桥BIOS 都刷过了。论坛里看不少遇见这个问题的,看他们换了EC 也没解决。应该是个通病,不知道有人解决了。明天上班在好好研究吧。

网友A:
你把那个电容补上去  估计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电容补上去  估计问题解决了

:lol

网友:
有谁遇到过  有点懵逼了。没图没点位的。EC 还是BGA 的。换了个EC 还是原样

网友:
唉,修机累啊, 干这行真的苦,修修顾客的机子还能赚点小钱,同行的修起来累,还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