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整?硅脂还是特别黏的那种{:沮

楼主(2019-08-19):
咋整?硅脂还是特别黏的那种

网友A:
用小苏打加水洗,再用清水冲,然后暴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小苏打加水洗,再用清水冲,然后暴晒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牙刷沾洗板水顺着针脚方向刷

网友:
用530直接喷洗就好了

网友:
用洗板水冲洗,最好不要刷!

网友:
还是个寨板X79,试试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