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L552VW R2.0 维修请教

楼主(2019-08-19):
手里 有一台 华硕的GL552VW 故障原因是进水,不开机。
处理发现 PR8304 电阻烧毁,但不知道阻值是多少。
希望哪位有这个板子的兄弟 告知一下。

网友:
找同样的板子量一下

网友:
可是 找不到同样的板子

网友:
没有点位图吗?

网友:
有点位 但是没给出阻值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 我换了一个 100K的上去 能上电到1.04左右 VCCGT 电压没出

网友:
主板GL552VW R2.0
VCCGT供电芯片
请问这个8脚的 A3T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TON电阻也是很关键的,阻值相差大的话会引起电感发热

网友:
兄台有这图纸?

网友:
华硕全系列都有,价格不菲,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