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9-08-19):
通病是u40  6脚的一个上啦电阻坏了

网友:
有没有看清楚的  U40 6脚那个上拉电阻啊

网友A:
是什么信号的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信号的上拉电阻???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自己去看了

网友(2019-10-08):
6脚有个毛的上啦电阻  。。。。坑啊

网友(2019-11-21):
表示天天修也没发现一片这个电阻坏的,这是哪门子通病啊

网友:
楼主上个图啊,手上正好有一块

网友:
装神你最行

网友:
上图标识一下,不是更好,没有图,真的是头大

网友:
应该是第一脚.

+3VSB_DSW 应该是南桥的待机电压.

网友:
这个3VSB_DSW 来自于U51 由5VSB转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