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398 独显无供电

楼主(2019-08-19):
板号820-3332-A
目前状态:时显时不显。显时进系统几分钟黑屏,测量无独显供电。
不显时无独显供电。
无独显供电时测量=P1V35FB_EN为0V   该信号来自U9100发出的EG_RAIL4_EN

请教各位,U9100是否需要独显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发出EG_RAIL4_EN。

网友A:
A1398是顯卡通病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398是顯卡通病吧 .

这机子显卡故障会引起没供电吗

网友B:
换供电芯片能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
加焊显卡有惊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供电芯片能维持一段时间

大哥,你居然活跃论坛了

网友:
加焊过,涛声依旧。 现在改集显测试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供电芯片能维持一段时间

这种是供电芯片问题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哪个可能性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居然活跃论坛了

哈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供电芯片问题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哪个可能性高些?

都会有问题,一般先换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