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一MLX PLUS V1.0主板,按开机键,

楼主(2019-08-19):
华硕P8H61一MLX PLUS V1.0主板,按开机键,CPU风扇转停、停转,是主板什么地方出问题啦?谢谢!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吧,有电没出吧,检测下啊

网友:
是IO集成块吗?

网友:
好象是主板哪儿短路了

网友:
是主板缺少供电     慢慢测试  看缺什么电压

网友:
好象是主板哪儿短路

网友:
这问题不容易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