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人员的福利来啦!!! 检测新款笔记本type~c 接口也可以正常看【电流】

楼主(2019-08-19):
笔记本维修人员的福利来啦!!!   检测新款笔记本type~c 接口也可以正常看【电流】

     适用于新款:联想thinkpad  华硕   宏碁(acer)  小米   华为  苹果MacBooK pro  苹果MacBooK Air以上品牌笔记本,圆口转type~c 有须要的加 V X:  YHDLKJ0  最后位是数字:0   不是字母:O

网友A:
只支65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支65瓦???????

一般用来看电源可以了,又不是拿 来充电,就是方便维修看电流

网友B:
这个我也有,淘宝有卖的,识别出来是41W,但是用可调电源也有缺陷,只能看电流看不到升压,还有个别机种使用不正常。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电压电流表用适配器做一个,很准确。

网友:
更正一下我买的是45W的,识别出来是41W.

网友C:
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

自己加表改装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

有连接没 推荐下

网友(点评):
淘宝搜SW3518模块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D:
可以自己买模块便宜很多
IP6518模块,45W,27元
SW3518模块, 60瓦, 三十多块

网友:
楼主哪有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买模块便宜很多
IP6518模块,45W,27元
SW3518模块, 60瓦, 三十多块

对就是这个!车充

网友:
网校好像有教怎么制作的

网友:
淘宝早就有了

网友E:
很需要这个怎么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需要这个怎么卖的

加我V加我V加我V加我V

网友:
兄弟 直接报价格 合适就 家微信买就是了!

网友:
这个我当时买过,试了下苹果笔记本的不行,就退了,好像30多

网友:
用处不大!!

网友:
淘宝有卖的

网友:
很需要这个怎么卖的,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有,淘宝有卖的,识别出来是41W,但是用可调电源也有缺陷,只能看电流看不到升压,还有个别机种使用 ...

我也买了,和你说的情况一样,很多机器用不了,小毛病很多!我现在丢在一边都不用

网友F: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别花冤枉钱买这个,毛病太多了,好多机器用不了,各种问题!我买了两个,现在都是当废品一样丢在柜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别花冤枉钱买这个,毛病太多了,好多机器用不了,各种问题!我买了两个,现在都是当废 ...

看了这么多回复,觉得你的回复最可信,
我看了有人直接用原装的线中间串电流电压表的,应该可行吧?
比如把原装的线中间的供电断开串一个数显的这种电压电流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1698572254
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当时买过。。。

网友:
直接做个dc转USB的,然后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用处不大啊, 很少修到这个接口

网友:
只有41瓦。。。。。。。。。。。。。

网友:
这个还可以吧,我还找了另外一种,目前小米的各种型号都可以,需要的可以找我。这个在一款小米上面不能开机,另外一个可以。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上门维修笔记本?

网友:
以后修超极本和平板电脑就不用慌了

网友:
和我买那个长的差不多 第一次用就不正常 可关机充电 不能开机

网友:
网校好像有教怎么制作的,做 一个会好点

网友:
多少钱 啊 考虑买不买 用的少

网友:
我那个是不是楼主家卖的

网友:
我自己买了一个,效果可以,但是不是在你手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