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a一个内存槽可用,还有一个跑55,什么问题?

楼主(2019-08-20):
如题,刷过好几个bios,还是这样,测内存各个电压都正常。1.5,0.7,3个3.3v都有

网友:
换CPU ,换内存,看CPU脚针正常吗?看内存插槽正常吗,检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看看内存槽有没有针脚在玩失踪

网友:
cpu座子的针脚刷刷看看

网友:
楼主技术蛮好的  要多多学习呀...............

网友:
内存这么多脚   不好找问题了    会不会有断线

网友:
内存条兼容问题,换个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通病,我这里也有一块也是这个问题找了半天没找到问题,懒得修了放那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看座子通讯线有无问题

网友:
时钟呢?所有脚对地值呢?

网友:
有一片也这样,开机15等一会儿55,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就是内存附近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槽,CPU座,确保清理好了。

网友:
不就是CPU针脚断了嘛,换CPU座子。

网友:
应该是主板断线了,用放大镜看看吧。仔细看看

网友:
看一下CPU座子有没有问题,还有看看内存槽,内存槽到CPU的线路有没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