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7奇怪的短路,谁能解释

楼主(2019-08-20):
红米7大短路不开机。拆了电源pmi8952,不短路。但是换了不行。
为啥不拆这个电源旁边的电感L1001的时候,测量两边都接地。
如果拆了L1001,是一边接地,一边576呀

网友:
拆了烧啊!测后级!

网友:
这是个什么图纸

网友:
后级短路。。小白我都看懂了

网友:
建议去了解下电感的特性!!拆了烧短路那头!!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A:
试过了,在电感的一端接地,嗯,那个用松香法。就是没办法,探索出哪一个是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在电感的一端接地,嗯,那个用松香法。就是没办法,探索出哪一个是坏的。

你确定这是红米7?VPH_PWR大短,捡钱的活

网友:
如果用烧机法烧不出来的话就要挨个把电感接地端的所有零件逐个拆除试试

网友:
做个干电池少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

网友:
高通的PMI开头的是副电源 边上有大电感接地是正常的用于产生负电压的 不要纠结这里电感接地了 它是正常的 你拿好的主板比对它也是接地的

网友:
我是小白学习学习,顶,,,,,,,,,,,,,,

网友:
电杆不就是很长的电线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是红米7?VPH_PWR大短,捡钱的活

是的。请教怎么修呀。搞了三天,弄不好。是主供电短路

网友:
图纸都有了 更简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