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ad mini2 刷机报错40和4014 测量焊盘对地阻值问题

楼主(2019-08-20):
我用的是优利德UT39C这款万用表,打在蜂鸣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焊点。图2是网上找的焊盘阻值对照表,黄圈是无穷大和空点 ,万用表测量显示1,没有其他反应;
其他有数值的焊点,相差不多,10-100不等,对地的也都有蜂鸣。
只有一个红色圈出的焊点,参考值是759,但是我焊盘上测量是1,像是无穷大或者空点。 有问题不?

网友A:
这个得有经验的人师傅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有经验的人师傅解答。

嗯,坐等

网友B:
断线了?点位图点一点看通那里,测量有无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了?点位图点一点看通那里,测量有无阻值

尴尬了,没有点位图。

网友C:
看着像是MINI2或者MINI3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是MINI2或者MINI3

是的,ipad mini2的硬盘焊盘。

网友C:
javascript:;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4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avascript:;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 ...

谢谢,这是要飞下线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是要飞下线喽?

你测下那个比较常长的红线是不是通的不就知道有没有断线了,断线就飞仙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下那个比较常长的红线是不是通的不就知道有没有断线了,断线就飞仙呗

哪个比较长的红线? 能带图说明吗? 谢谢啦

网友:
就这样就行

网友:
哦哦,非常感谢,回去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

网友:
肯定要痛的啊

网友:
这条线是通的,万用表有蜂鸣叫。

网友E:
楼主技术蛮好的  要多多学习呀...............

网友F:
   芯片都 拆掉了      只要 焊盘  没有通 其他芯片的  基本都是  无穷大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菜鸟围观高手,牛鞭克拉斯

网友:
楼主技术蛮好的

网友G:
先换个海力士硬盘试下吧,原来开机的只在没爆U,一般没这么容易断线,只是要挑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蛮好的  要多多学习呀...............

嗯,理论知识缺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换个海力士硬盘试下吧,原来开机的只在没爆U,一般没这么容易断线,只是要挑硬盘

原来的盘是海力士的,今天回去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都 拆掉了      只要 焊盘  没有通 其他芯片的  基本都是  无穷大     应该是正常的

嗯,那请问下,如果CPU或者上层爆锡的话,硬盘焊盘的阻值会不会有异常?

网友H:
来 你要的点位图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来 你要的点位图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嗯,谢谢,这个点是通的。

网友:
报错4014,到11%?

网友:
报错40,到20% 显示等待nand,然后失败。

网友:
大哥   这个有点位图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嗯,谢谢,这个点是通的。

你确定你没看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你没看反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