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背光显示器接口有顺序吗

楼主(2019-08-20):
师傅们LCD背光显示器接法有顺序吗,蓝线和红线随便接还是怎么样呢

网友:
没有关系,对调不影响的。

网友:
理论交流可以,实际不行的,线粗的接正,,乱接保证修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就不要问了,自己可以试试就清楚了,读过“小马过河”吗?

网友:
要小心啊,先弄清楚在接

网友:
没有顺序的哈

网友:
其实没那么难 这线不重要的 ,不接也可以! 你试试, 就像贴片电容一样, 不装也可以哈

网友:
没有顺序,不分接口!

网友:
不都有防呆口吗,难道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