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4v=3l芯片的定义

楼主(2019-08-20):
谁有4v=3l芯片的定义

网友:
RT7238DGQUF

基本上这种命名规则都是Richtek公司的,根据功能作用,在官网一步一步筛选就可以了

芯片资料:https://www.richtek.com/assets/p ... E/DS7238BCDE-02.pdf

网友A:
根据丝印规则,查询时RT7238DGQUF。7238有ABCDE几种,其中
7238B表示:3.35V固定输出,通常就是笔记本里面3V5V里面用于3.3V
7238C表示5.1V固定输出
7238D表示可调节输出,由LX脚与FB脚连接两个R1\R2电阻来调节输出电压,你的这个时D,所以说明时可调的

具体输出多少,以R1 R2电阻为准。这个芯片不复杂,就输入、输出、接地、输出电源好的信号、FB基准和一个LDO线性电压引脚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丝印规则,查询时RT7238DGQUF。7238有ABCDE几种,其中
7238B表示:3.35V固定输出,通常就是笔记本里面 ...

嗯,感谢

网友:
应该是有通用的,

网友:
4v开头的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