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C电池开机无显

楼主(2019-08-20):
联想 E550C
板号:NM-A221
故障:电池开机无显,左下角指示灯亮,但是偏暗,正常时明亮:
准确来说电池开不了机,然而接电池,也看不到电流,开机指示灯亮,但不显示,用稳压电源开机正常进系统,遇到这种问题,想得都比较复杂,心里也没底,拆机检测,电池供电电路,直接测,检流电阻PR83 PQ22 为11.8V正常,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万用表测了下待机3V 5V, 待机情况下没电,按开关,问题发现,按开关开机,3V电感只有1.7V  而5V为0V,待机芯片RT6585B,测供电12脚正常 ,3脚 13(LDO),按开关测6脚 20脚开启正常3.3V准备换芯片了,论坛查了一下有人用51225代换,看引脚定义一样,但自己的51225已经用完手上没有,从HP440G4料板上找了个RT6575引脚定义一样,装上,按开关风扇转了,测3.3V 5V有了,原本以为好了,在开机又是一样故障,右下角批示灯偏暗,在测3.3又是1.7V,换上管 ,不行,全部上下管换了,不行,最后换电容,换完电容好了,
但是这机子还有一个毛病,最开始拿来接外接电源也是不开机,按开关指示灯亮,无电跳变,一直停在待机电流0.005,后面放CMOS电好了,但客户用了几天又开不了,今天电池也开不了了,现在换了电容好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需要放CMOS电池才能开机,目前在测试,后继更新结果

网友(2019-10-29):
遇到过一个联想E530好像,板载i5 U,送来不触发,刷了BIOS 依旧,取下电池好了,反复测试正常    让客户取走  一礼拜后又是原故障。头大

网友(2019-12-06):
你的后续结果呢  拿去了  亲?

网友:
楼主细心呀,继续努力~~

网友(2024-10-10):
NM-A221 图纸

E550 NM-A22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