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联想Y47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8-20):
一台联想Y470笔记本,通电大电流不开机,拆机检查主供电短路了,排除屏线接口处,还是有短路,烧鸡大法,CPU供电处有一大电容发烫,拆之,根据经验,P沟道MOS管会挂,检查的确坏了,跟换通电开机,正常显示OK了

网友:
这种毛病还是维修者比较喜欢的,只要没烧到大芯片一般没问题

网友:
这些都是N年前的老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