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学看电子电路图?电子电路图讲解

楼主(2019-08-20):
电路分析或修理中问题特别多者,说明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好。有的基础知识在书上一看就懂,一用就错,这时问题就自然来了。如果发现自己看书时不懂的问题特别多,就说明看这本书的准备知识还不够,应从更基础的书看起。
不能采取跳跃式学习,认为自己已经懂的就不去认真学习,跨过几节看后面的内容,这时必然会出现问题很多的现象。古人云:欲速则不达。
初步了解电子电路图
图1所示是一个简单的电子电路图的例子。电子电路图用来表示实际电子电路的组成、结构、元器件标称值等信息。
从这一电路图中可以看出,该电路由电阻器R1~R3、电容器C1~C3和三极管VT1等元器件组成。各元器件之间的连接线路表明了这一电路中各元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R1下面的270k表示该电阻的标称阻值,C1下面的100是该电容的标称容量,不标单位表示单位是pF,VT1下面的2SC536是该三极管的型号。

图1 电子电路图示意图

了解电路图种类和掌握各种电路图的基本分析方式,是学习电子电路工作原理的第一步。电子电路图主要有下列六种。
(1)方框图(包括整机电路方框图、系统方框图等)。
(2)单元电路图。
(3)等效电路图。
(4)集成电路使用电路图。
(5)整机电路图。
(6)印制电路板图。
方框图识图方式
图2所示是一个两级音频信号放大系统的方框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系统电路主要由信号源电路、第一级放大器、第二级放大器和负载电路构成。从这一方框图也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两级放大器电路。

图2 方框图示意图
方框图种类较多,主要有三种:整机电路方框图、系统电路方框图和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
1.整机电路方框图
整机电路方框图是表达整机电路图的方框图,也是众多方框图中最为复杂的方框图,关于整机电路方框图,主要说明下列几点。
(1)从整机电路方框图中可以了解到整机电路的组成和各部分单元电路之间的相互关系。
(2)在整机电路方框图中,通常在各个单元电路之间用带有箭头的连线进行连接,通过图中的这些箭头方向,还可以了解到信号在整机各单元电路之间的传输途径等。
(3)有些机器的整机电路方框图比较复杂,有的用一张方框图表示整机电路结构情况,有的则将整机电路方框图分成几张。
(4)并不是所有的整机电路在图册资料中都给出整机电路的方框图,但是同类型的整机电路其整机电路方框图基本上是相似的,所以利用这一点,可以借助于其他整机电路方框图了解同类型整机电路组成等情况。
(5)整机电路方框图不仅是分析整机电路工作原理的有用资料,更是问题检修中逻辑推理、建立正确检修思路的依据。
2.系统电路方框图
一个整机电路通常由许多系统电路构成,系统电路方框图就是用方框图形式来表示系统电路的组成等情况,它是整机电路方框图下一级的方框图,往往系统方框图比整机电路方框图更加详细。图3所示是组合音响中的收音电路系统方框图。

图3 收音电路系统方框图
3.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
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是一种十分常见图。集成电路内电路的组成情况可以用或内电路方框图来表示,由于集成电路十分复杂,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用内电路
方框图来表示集成电路的内电路组成情况更利于识图。
从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中可以了解到集成电路的组成、有关引脚作用等识图信息,这对分析该集成电路的使用电路是十分有用的。(http://www.diangon.com/版权所有)图4所示是某型号收音中放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

图 收音中放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
从这一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中可以看出,该集成电路内电路由本机振荡器电路,第一、二、三级中频放大器电路和检波器电路组成。
重要提示
集成电路一般引脚比较多,内电路功能比较复杂,所以在进行电路分析时,能有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是很有帮助的。
4.方框图功能
方框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表达了众多信息。粗略表达了某复杂电路(可以是整机电路、系统电路和功能电路等)的组成情况,通常是给出这一复杂电路的主要单元电路的位置、名称,以及各部电子电路识图入门突破分单元电路之间的连接关系,如前级和后级关系等信息。
(2)表达了信号传输方向。方框图表达了各单元电路之间的信号传输方向,从而使识图者能了解信号在各部分单元电路之间的传输次序;根据方框图中所标出的电路名称,识图者可以知道信号在这一单元电路中的处理过程,为分析具体电路提供了指导性的信息。
例如,图4所示的方框图给出了这样的识图信息:信号源输出的信号首先加到第一级放大器中放大(信号源电路与第一级放大器之间的箭头方向提示了信号传输方向),然后送入第二级放大器中放大,再激励负载。
重要提示
方框图是一张重要的电路图,特别是在分析集成电路使用电路图、复杂的系统电路,了解整机电路组成情况时,没有方框图将给识图带来诸多不便和困难。
5.方框图特点
提出方框图的概念主要是为了识图的需要,了解方框图的下列一些特点对识图、修理具有重要意义。
(1)方框图简明、清楚,可方便地看出电路的组成和信号的传输方向、途径,以及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的处理过程等,例如信号是得到了放大还是受到了衰减。
(2)由于方框图比较简洁,逻辑性强,因此便于记忆,同时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大,这就使得方框图更为重要。
(3)方框图有简明的,也有详细的,方框图愈详细,为识图提供的有好处信息就愈多,在各种方框图中,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最为详细。
(4)方框图中往往会标出信号传输的方向(用箭头表示),它形象地表示了信号在电路中的传输方向,这一点对识图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它可以帮助识图者了解某引脚是输入引脚还是输出引脚(根据引脚上的箭头方向得知这一点)。
重要提示
在分析一个具体电路的工作原理之前,或者在分析集成电路的使用电路之前,先分析该电路的方框图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分析具体电路的工作原理。
在几种方框图中,整机方框图是最重要的方框图,要牢记在心中,这对修理中逻辑推理的形成和对问题部位的判断十分重要。
6.方框图识图方式
关于方框图的识图方式,说明以下三点。
(1)分析信号传输过程。了解整机电路图中的信号传输过程时,主要是看图中箭头的方向,箭头所在的通路表示了信号的传输通路,箭头方向指示了信号的传输方向。在一些音响设备的整机电路方框图中,左、右声道电路的信号传输指示箭头采用实线和虚线来分开表示,如图5所示。

图5 实线和虚线示意图
(2)记忆电路组成。记忆一个电路系统的组成时,由于具体电路太复杂,因此要用方框图。在方框图中,可以看出各部分电路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之间是如何连接的),特别是控制电路系统,可以看出控制信号的传输过程、控制信号的来路和控制的对象。
(3)分析集成电路。分析集成电路使用电路的过程中,没有集成电路的引脚作用资料时,可以借助于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来了解、推理引脚的具体作用,特别是可以明确地了解哪些引脚是输入脚,哪些是输出脚,哪些是电源引脚,而这三种引脚对识图是非常重要的。当引脚引线的箭头指向集成电路外部时,这是输出引脚,箭头指向内部时都是输入引角。
举例说明:图6所示集成电路方框图中,集成电路的①脚引线箭头向里,为输入引脚,说明信号是从①脚输入到变频级电路中的,所以①脚是输入引脚;⑤脚引脚上的箭头方向朝外,所以⑤脚是输出引脚,变频后的信号从该引脚输出;④脚是输入引脚,输入的是中频信号,因为信号输入到中频放大器电路中,所以输入的信号是中频信号;③脚是输出引脚,输出经过检波后的音频信号。

图6 集成电路方框图示意图
当引线上没有箭头时,例如图6所示集成电路中的②脚,说明该引脚外电路与内电路之间不是简单的输入或输出关系,方框图只能说明②脚内、外电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②脚要与外电路中本机振荡器电路中的有关元器件相连,具体是什么联系,方框图就无法表达清楚了,这也是方框图的一个不够之处。
另外,在有些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中,有的引脚上箭头是双向的,如图7所示,这种情况在数字集成电路中常见,这表示信号既能够从该引脚输入,也能从该引脚输出。

图7 示意图
7.方框图识图注意事项
方框图的识图要注意以下几点。
(1)厂方提供的电路资料中一般情况下都不给出整机电路方框图,不过大多数同类型机器其电路组成是相似的,利用这一特点,可以用同类型机器的整机方框图作为参考。
(2)一般情况下,对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是不必进行分析的,只需要通过集成电路内电路方框图来头指向内部时是输入引脚。
理解信号在集成电路内电路中的放大和处理过程。
(3)方框图是众多电路中首先需要记忆的电路图,记住整机电路方框图和其他一些主要系统电路的方框图,是学习电子电路的第一步。